[求助帖] 可以用均衡保护板做3S充电器吗?

楼主(2019-05-19):
看了一下均衡板的原理跟B6的充电模式有点类似啊

网友:
a6能修吗?烧了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A:
完全可以没问题我以前也是这么干,不过功率比较小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没问题我以前也是这么干,不过功率比较小

均衡电流45ma是不是指其中某节电池先到了4.2V,然后整个电路就变成45ma电流充电了?
如果这样的话,比B6的210ma少了几倍,这就有点蛋疼了

网友:
应该不止这么点,这种的一般最大功率只有5-8A的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