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飞机

楼主(2019-05-19):
机架:仿黑鸦机架(机臂5mm厚度,上下板2mm)
电机:银燕ECO  2306  2400kv
电调:大通曼巴40A四个一
飞控:大通曼巴F405
图传:熊猫V2图传(600mv)
摄像头:Foxeer  arrow  pro
天线:Foxeer   长款棒棒糖

求大佬看看怎么样

网友A:
银燕ECO  2306  2400kv

网友:
我的更科幻,电容反接了,一通电,直接炸了…  ,熊猫图传,通电时忘了接天线…不过发现及时,断电,装天线,眼睛还没来得及卖,将就显示屏用用,图传还能正常工作  ,没被烧就好,不过连接地面站,装上动力电池两三分钟,图传烫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我看是不是调试的时候把图传电源线拆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燕ECO  2306  2400kv

怎么啦

网友:
调的时候尽快吧 不然会烧图传 我一个熊猫1w的图传就这样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