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3装960机架晃动炸鸡,急求大神

楼主(2019-05-19):
机架用的飞越X6 960轴距,电机5310 400KV致盈动力,1855碳桨,感度设置见图,电池10000毫安横着放在上中心板,飞行还算稳定,有轻微震动,但俯仰横滚满杆测试都正常,悬停偶尔会大幅晃动一下,然后准备降落突然抽风翻了,之前正常飞行了十分钟左右,指南针,IMU都是绿色,飞控新买的。找大疆售后把飞控数据发过去检测说是动力过强,飞行晃动说是飞控过度控制,之前高飞一直都很正常,突然就翻了,我怀疑是飞控的问题。炸鸡后一个电机有异响,后来飞负载1.5KG的东西会黄灯双闪,然后会晃动侧翻。

网友:
除了大疆自家的动力套匹配好点外  用别的动力套都是抖动各种问题  感度动力带宽震动抑制都要调 推荐的那个没用

网友:
动力带宽需要按提示调整一下,油门感度和动力带宽看起来都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