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s能固定和一个接收机对码吗?

楼主(2019-05-20):
能像华科尔d10一样固定id吗?一个控对应一个接收机

网友:
AT9S的对码是最舒服的,一个接收机只要对一次,以后就不用再对码了。

网友:
可以和多个对码

网友:
一个遥控器可以使用多个接收机,但是一个接收机只能有一个遥控器。

网友:
我的牛币不在了?我去

网友:
一个遥控器可以使用多个接收机

网友:
不能,不能固定码。他们没用过华科尔。区别在华,如果两个飞机同时上电,华科尔只能控制一个固定码接收机。而乐迪可以控制两个飞机。就是说乐迪不安全。我就吃过亏。这两个控我都有

网友(2019-07-04):
这也太操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