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2.8起飞高速自旋,但很平稳

楼主(2019-05-23):
Apm2.8装完后退油就自旋左旋,用的外置罗盘,校准时看上面写了180是不是错了,还有是不是GPS没有举高的原图

网友:
一般来说,这个不是飞控问题,而是你把通道弄错了,比如设置了多段开关混控了4通道,你把遥控器重置了之后再校准试试。

网友:
遥控器重置

网友A:
是不是打到简单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打到简单模式了?

弄好了,重新效准了一遍,不过又遇到新问题了,航点设置怎么设置啊!我设置完打到自动飞机飞上去停一下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