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FRSKY的接收器连接到TARANIS上? Frsky taranis 接收机 遥...

楼主(2019-05-23):
http://www.kooshua.com/home/articleDetails?id=fa55beec-2fe8-46d6-afeb-3f806e33e1d2
Tarains是Frsky的一款遥控器,功能很强大,用的开源的openTX,价格适中而且用起来方便。

当你安装一个无人机时,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把接收器和发射器连接起来。在本教程中,我将为你介绍怎么把Frsky接收器绑定到Taranis遥控器上。

当你有一个新的接收器(RX),首先你要把它连接到发射器上(TX – 遥控器),以便它们能够相互“交流”。你只需要做一次连接。只有在你更新了接收器或发射器的固件时你才需要重新连接。

大多数的遥控器和接收机关联的步骤都大同小异,不过买之前一定要确定他们都有相同的协议,有些接收机和遥控器可能关联不起。

给接收器供电
在连接时接收器需要被供电。我建议首先把接收器连接到你的飞行控制器,因为这是最简单的方法。除此之外,你可以给你的接收器一个5V的电源。

把Frsky的接收机连接到遥控器
打开你的Taranis,单击菜单按钮去到“MODEL SETUP”页面。向下滚动找到and X8R)选择D16模式;D系列,如D4R-II,选择D8模式。
点击【Bind】,将提示你有4个选项。只要选择“Ch1-8 Telem ON”。你的Taranis应该会发出间断性的哔哔声,表示它正处于连接模式。
(如果你用的是SBUS,那就需要选择D16,因为SBUS可以传输16个频道)
每个Frsky RX(接收机)都有一个物理连接按钮。有时候它被用标签标记为“F/S – fail safe”,这个按键也是用来设置安全措施的,比如说如果遥控器没有电了,你就可以设置,让接收机不发出任何信号,这样飞机的电机就不转了,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当给你的接收器通电时按下failsafe按钮,红色的LED灯应该处于闪烁状态表示它在连接模式。你现在可以松开按钮了。注意:要让接收机进入连接状态,你需要先按住failsafe再给接收机通电,如果你先通电再按failsafe是不起作用的。
连接只需要几秒钟就够了。
让你的Taranis退出连接模式,停止给接收器供电。再次给接收器供电但是不按连接按钮。你将看到绿色LED常亮,表示连接成功并且TX与RX是连通的。

连接RX到TX失败了?
如果你试了几次都不能把RX连接到TX,下面是一些可能的问题:
RX和TX模块的固件可能不对,例如,EU-LBT (欧盟)and International firmware(中国和其他地区)。如果你知道你的Taranis的固件是哪个,只需要刷新你的RX固件然后再试一次;https://www.frsky-rc.com/download/ 官网上面有固件可以下载
l 你可能选错了模式,例如D8和D16;
l 接收器上的接收器损坏了

配置飞行控制器中的接收器
对于X系列的接收器,两个比较流行的接收器协议是SBUS和FPort,它们是设置有些细微的差别。
FPort比SBUS更有优势,因为它的控制链路和数传链路是一条线--它是把SBUS和Smartport合并到一根线了。FPort的缺点是要使用FPort你必须刷新你的接收器固件。如果你想避免固件刷新,那就使用SBUS和SPort。它们的性能大差不差。

设置故障安全
一旦接收器被成功连接到发射器,不要忘记设置接收器上的failsafe。

最后总结:
三个步骤;1: 打开遥控器,点击bind
                                  2: 先按f\s,再给接收机通电
                                   3: 给接收机断电,同时遥控器退出关联状态
4: 然后再连接,显示绿灯,说明关联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