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ppm信号输入与输出

楼主(2019-05-23):
前些日子研究了一下这个控ppm信号输入与输出,有人感兴趣就评论一下,下一个帖子我细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啊

网友B:
这是想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想说什么?

i6教练口有一个ppm输入端,  可以用罗丽大神的开源头追连接,

网友B:
还是说的具体一些才有指导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说的具体一些才有指导意义!

i6控电路板教练接口附近有一个inppm的焊盘,   刷入14通道固件后,这个焊盘可以输入三个通道的ppm信号,并且可以在通道设置中选用这三路ppm信号,类似罗丽大神做的三轴头追模块可以直接接入,   亲测有效。

楼主:
可以将控设置好ppm输入后把教练口的ppm输出端与输入端用杜邦线连接测试一下舵量

网友:
就是用头追输入的三通信号来设置接收控制云台舵机或者电调对吧。

楼主:
可以控制舵机, 也可以做控制遥控器的方向通道

网友C(2019-11-07):
引用 楼主:
i6控电路板教练接口附近有一个inppm的焊盘,   刷入14通道固件后,这个焊盘可以输入三个通道的ppm信号, ...

我刚好再弄这个,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刷了14通道以后,发现能映射的只有ppm4ppm5ppm6三个,但是萝莉的头追是ppm1ppm2ppm3这三个信号,我的没反应,请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好再弄这个,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刷了14通道以后,发现能映射的只有ppm4ppm5ppm6三个,但是萝莉的头追 ...

那个无妨,通道设置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无妨,通道设置一下就好

遥控器通道设置一下吗?设置不了123,好像是4起步的,具体能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无妨,通道设置一下就好

123通道替换成456

网友(2020-11-15):
引用 楼主:
123通道替换成456

大佬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想请教请教123通道替换成456通道具体是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好再弄这个,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刷了14通道以后,发现能映射的只有ppm4ppm5ppm6三个,但是萝莉的头追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您现在有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2021-05-01):
使用头追功能时候 控用不用设置为学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