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了一个坦克底盘,请问应该用哪种遥控器?

楼主(2019-05-23):
一般都是双十字摇杆,那开炮,开灯等开关就没有了,有针对这种情况的遥控器吗?

网友A:
提个建议!把锦明水弹枪波箱装上去,一通电…突突突突…装逼效果杠杠滴!

网友:
遥控器上不是有好多开关通道么

网友B:
10通道吧,有对应的模块,私聊我给你链接,一个才8块

网友(2020-02-27):
引用 网友A:
提个建议!把锦明水弹枪波箱装上去,一通电…突突突突…装逼效果杠杠滴!

严重同意

网友:
感谢分享,真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真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2020-12-18):
引用 网友B:
10通道吧,有对应的模块,私聊我给你链接,一个才8块

给个链接吧

网友(2021-08-12):
引用 网友B:
10通道吧,有对应的模块,私聊我给你链接,一个才8块

给个链接吧,我也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