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空心杯飞控,1.4通道电机不转什么问题

楼主(2019-05-24):
F3飞控设置X型模式顺序左前4,右前2,左后3,右后1通道这样顺序,飞控按照标注的连接,BF调参软件1.2通道没响应,实际飞机上是1.4通道电机不转是什么问题?感谢帮助

楼主:
就是这款飞控,焊点边上的二极管是要焊接在一起的吧?

网友:
稀客稀客

网友:
油门给大一点应该就行了,油门最小值调小一点,大于接收机五十就行

楼主:
BF调参软件里面测试也不转

楼主(2019-06-25):
刷新固件解决了

网友(2020-09-30):
哎...今天够累的,来自客户端的签到

网友:
在买这种飞控,正好先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