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第一次用Sprint-Layout画PCB板

楼主(2019-05-24):
     今天第一次用Sprint-Layout画PCB板,因为在学做萝丽控,元件打算按教程里的用直插式的。所以画了一个萝丽三代控的直插元件六通接收PCB,请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明显的错误,打算去制板打个样。 第一次用Sprint-Layout画PCB板 画PCB板好学吗 作者:gaocl 8657

楼主:
接收机使用正常,可以用,测试视频如下:

但是总结一下第一次画PCB板的问题:

1.第一次画完没有仔细检查,单片机居然没有接地(帖子里已经有高手帮看出来了),这种错误不应该的。
2.AMS1117 贴片的焊盘画小了,下次应该再画大一点。
3.对实物没有概念,导致接LED灯的电阻长度画得短了点,焊的时候电阻就只能直立起来了。
4.104电容与100uf电容位置最好换一下,这样电容就可以给放倒了,可以降低整个板的高度。
5.整体元间之间的间隙稍大,可以再适当的压缩一下。

将上述问题修正并精简完后,可以开始考虑贴片模式了。

网友A:
1117你打算怎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你打算怎样接?

接在正面,接下面三个脚。

楼主:
是不是完全可以移到背面去,做成单面板?

网友:
1117的封装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完全可以移到背面去,做成单面板?

完全可以做成单面板 自己热转印

网友B:
都画板子了还不弄贴片

网友C:
单片机负极不接地吗?

网友:
不错1117可以换贴片,给你发下我 轻四通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负极不接地吗?

确实是有这个错误,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画板子了还不弄贴片

呵呵,手里好多直插的零件,而且初学我感觉直插比较容易焊接。等学熟悉了,就开始换贴片的。

楼主:
第一次打板采用了这个单面的方式。

楼主:
这是我焊接完的效果背面

正面

楼主:
有谁知道怎么把画的两个板子合成一个?拼板我直接全选,复制到另一个文件好像不管用。

网友D(2019-07-08):
引用 楼主:
板子打样回来了,一次最少打五块,每块我切成了六个,一共30个,我得用到什么时候去?

楼主 出么 我想要些直插板练手.另外可否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接收机的 Sprint-Layout 文件参考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出么 我想要些直插板练手.另外可否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接收机的 Sprint-Layout 文件参考学习一下 ...

可以啊

网友:
PCB板子卖吗?给个链接

网友(2020-04-14):
跟着慢慢学。

网友:
请作者联系管理微信moz8com, 领取赠品()邮费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