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的问题

楼主(2019-05-26):
我的四轴开机上电解锁都正常,继续给电起飞就侧翻,离不了地。请教各位给个原因。谢谢。

网友:
检查电机转向,电机序号,桨正反

网友:
自动起飞能行不

楼主:
没试,试一下再说。

网友:
电机问题,方向序列

网友(2019-06-26):
好了吗?没好看看遥控器,我就碰到过遥控器信号有问题,没有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