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万向轴

楼主(2019-05-26):
想问一下,这样当船模的动力怎么样,没有钱买万向轴,只能自己做,没想到真的做成功了,厉不厉害你鲲哥

网友(2021-01-03):
软钢丝连接,效率不知道如何,也能传动一下哈

网友(2020-06-09):
图发清楚一点,让大家过过眼呐

网友(2020-02-09):
有点想笑,好设计

网友(2019-12-14):
角度这么大,真的好吗?

网友(2019-11-06):
看的我有点眩晕

网友(2019-05-26):
雕刻机延长笔,软轴里面是条刚丝绳…

网友:
是我瞎了吗 怎么看不清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也是看不清

网友:
小时候不懂模型  万向轴我用圆珠笔弹簧  电机也没这么暴力  用着还挺好  后来玩BB蛋  发现自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狗骨  比弹簧靠谱多了  再后来长大了    十字轴  狗骨都能做细致一点了  发现只要不是非常暴力的电机电调  一般都没问题  不过钢丝绳还真没试过   话说你这图也看不清啊

网友:
照片聚焦不清!!!

网友:
小时候用自行车气门芯里的那段橡皮管子做联轴器也挺好使!

网友:
那个车速表的软轴也是钢丝,很结实的。

网友(2019-07-03):
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网友(2019-08-14):
这是用座机拍的照片吧?拍得真好!

网友:
看不清,感觉创意不错。

网友:
这图片太模糊了

网友(2019-10-01):
光看到胶了。真没看清到底用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