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KF411 飞控,自稳越飞越偏 求解

楼主(2019-05-26):
最近入手MATEKF411 飞控的小无刷穿越机,自稳起飞正常,越飞越偏。降落缓一下又慢慢恢复正常(osd开了地平线),或者上锁重新解锁就正常了。再飞,也是一样慢慢再偏。 已经校准过加速度计,调过i值,遥控中位没问题。飞控固件尝试过4.0.0    4.0.2,问题依旧。 请教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机架强度不够吧

楼主:
我也有怀疑这个,机架确实比较软。有可能导致震动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怀疑这个,机架确实比较软。有可能导致震动大

只能换机架了

网友(2020-02-09):
问一下  F411飞控  可以用PPM模式吧  在地面站里如何设置打开那个端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