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可以用电烙铁焊接吗?

楼主(2019-05-27):
18650电池可以用电烙铁焊接吗?

网友:
看大神们的教程说先用砂纸打磨一下,再调高温度焊接。一会拿个废弃电池试试

网友A:
可以焊接,很好沾锡的

网友:
我都是用小刀刮一下。上焊锡。。。不难。用带助焊剂的那种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焊接,很好沾锡的

说明你的电池正负极被摩擦过多了,导致容易沾锡

网友:
建议在电池两段点焊一小节镍带再焊接
焊锡丝采用高品质低熔点的 比如山崎
不建议使用助焊剂一类的东西去焊接 残留的一点点会腐蚀电池 有安全隐患
电池连接最好用0.8左右的漆包线连接
有条件的最好还是点焊

网友:
最好还是点焊

网友:
可以焊的!

网友:
某宝有种助焊剂  原理是把表面腐蚀粗糙  再焊锡   不然只能手工打磨表面,烙铁调高温点了!

网友:
可以的,很好焊

网友:
可以焊接,很好沾锡的用功率大点的烙铁

网友:
很多小手电的18650电池都是焊接的,放心焊吧

网友:
可以焊接,但是电烙铁要够给力,快准狠,不要烫太久

网友:
可以,但是不建议怎么用高温对电池有损害。可以使用含有酸性的助焊剂,或者把表面的氧化层打磨一下。

网友:
一般不建议,最好点焊

网友:
可以,能的用专用的助焊剂,淘宝上有是水的很好用

网友(2019-07-04):
可以焊,教大家一个方法,要准备酒精灯和电烙铁,把焊盘用砂纸打好,电烙铁到一定温度后再用酒精灯加热一下,就可以上锡了,最好有松香,这样上锡快,温度高的好处是不等18650全传热就焊完了。经验之谈!

网友:
用焊锡做的可靠性不高,建议用点焊机焊接,网上有点焊机制作教程

网友(2019-08-03):
不推荐用电烙铁,一来对电池不好,二来还有一定的危险,用电焊机焊接啊!

网友:
可以焊的,之前焊过

网友:
温度调高一点,可以

网友:
我没有点焊机。

18650 我就用936 焊……先把材料都准备好……然后快进快出。

电池最后别是满电的……从来没炸过

网友(2020-02-03):
焊过一次,用砂纸打磨后烙铁温度高点上焊锡就行,用的是松香锡    焊上之后强度还行

网友:
我是用洛铁直接焊

网友:
点焊  可惜我没有

网友:
我焊过 没什么事   当时也不知道会有危险 不过光面确实不太好焊

网友:
最好用点焊机,

网友:
可以焊接

网友:
需要用焊锡膏对表面进行腐蚀

网友(2020-04-02):
最好使用点焊机,烙铁要加热电池

网友(2020-05-04):
谢谢,值得注意的问题

网友:
点焊安全点吧,毕竟要上天的东西

网友(2021-01-05):
看帖学习,回帖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