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应输出是5v,可我的输出是9,8v。

楼主(2019-05-28):
请那位大神给指点?

网友A:
7805击穿了。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5击穿了。检查下

谢谢指点

网友:
多种可能都有,稳压击穿

楼主:
不知把火线剪断。用其它5V共电。还能用吗?

网友:
稳压管击穿可能性大

网友:
换个7805就好了

网友:
换一个吧 ,上天的东东不安全

网友B:
一般都是5v的,放心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5v的,放心换吧

谢谢指点。

楼主:
换个7805管子好了,一切正常。

楼主:
听大神指点。动手把电调都能修好。小白,也开始桭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