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Rotor FPV视频眼罩只有一边天线接收解决办法

楼主(2019-05-28):
打算更换BeeRotor视频眼罩天线,想在更换前看看原装天线的效果,结果发现只有2号口天线工作,以为是1号口坏了,就在论坛里发帖请教这个问题,暂时没有回复,打算拆开看一下是不是脱焊了,结果手不小心按到M/SRC键,才发现左边接收、右边接收、(DIVERSITY)两边同时接收,都是按M/SRC键切换,问题解决,后来我发的帖子也有热心前辈回复,按M/SRC键切换。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和我遇到同样问题的小伙伴。

网友:
谢谢楼主用了很久不知道

网友:
用了一年多了,刚知道

网友:
这个帮助太大了,原来我前面都是用单天线接受的,我说怎么会有A/B两个模式的,非常感谢

网友:
刚知道,我说效果怎么这么差来

网友:
刚试了一下一直工作在单模式下这混蛋厂家说明书里也补写明

网友:
这是个好帖子 短小又精悍的解决了很多问题

网友:
多谢了,一直有疑没注意。

网友:
好贴,这么简单的问题没有热心的朋友指出来还真没注意,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2019-11-04):
我也以为是一个坏了,直到今天看到楼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