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烧了求助

楼主(2019-05-29):
apm2.8飞控没有拔jp1  直接用电流计  烧了 现在供电只闪一下绿灯就不闪了  求助大神们 请问怎么解决啊  拜托了

网友:
性子都挺急

网友:
买一块新的,不值什么钱

网友A:
保险电阻烧了,换一个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电阻烧了,换一个就好。

请问是哪个保险

网友:
如果用usb连电脑没反应,就不只是保险阻烧了。
主芯片或通讯芯片也有可能会烧

网友:
把你的板子照几张照片上来,让大家看看。这样才可能帮上你

网友:
3.3v那边烧了吧

网友:
电流计要拔jp1?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