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lite飞控GPS模式下定点飘

楼主(2019-05-30):
启动后一直往后飘  或者朝一个点飘  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
泡泡老师有一个视频,说到就是罗盘干扰,出现不定点自动漂。

网友:
校准磁罗盘

网友:
罗盘干扰

网友:
naza飞控不是很稳定吗

网友:
一般都是罗盘问题重新校准一下

网友:
要么是罗盘。要么是GPS。跟飞控关系不大

网友:
naza飞控也漂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