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鹰模拟器这样是怎么回事?有大神有解决方案吗

楼主(2019-05-30):
(图片)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把连接线的各接口都拔插一次试试,怀疑接触不良

网友:
加密狗上的那个按钮按下

网友:
老板的加密狗上面有个按钮可以按一下 新版的按键盘空格还是什么多试试

楼主:
解决了就是加密狗上的按钮

网友:
调一下档位USB模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