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教一下Lifoff的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吗

楼主(2019-05-31):
求大神解答一下弄了很久都不会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去遥控器没校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去遥控器没校准啊

不知道之前是能玩的后来进遥控器设置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去遥控器没校准啊

没有啊,在其他电脑就可以直接飞

网友:
直接用接收机的ppm模式焊接加密狗就行了

网友(2019-07-13):
遥控器没设置成教练模式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