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单片机最小系统

楼主(2019-05-31):
成本一共2元2毛2分钱。

网友A:
侧边那些上拉电阻换成排阻放到单片机底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边那些上拉电阻换成排阻放到单片机底下就更好了

也可以

网友B:
把电阻啥的放芯片底下,芯片发热的时候,其他元件不受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阻啥的放芯片底下,芯片发热的时候,其他元件不受影响么?

我想五一单片机会发热的时候,应该就是他被烧坏的时候吧……

网友:
图一焊得有点差

楼主:
这个成本,足足有4块钱。

网友(2021-01-19):
直接买排阻,省时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