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PID

楼主(2019-06-01):
那位有390轴距APM飞控的PID叁数,有的话麻烦发个数据有看看。

网友A:
默认参数应该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参数应该就可以啊

用不了,换了个390轴距的,之前调的叁数都用不了,定高跟定点飞机一上一下

楼主:
那位有发个来看看

楼主:
自动叁调后,自稳模块飞的行稳,切定高,定点就不行了,飞机一上一下,那位大神知道那里问题吗?在线等待

网友:
是不是GPS信号不好定不稳,切留待模式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不了,换了个390轴距的,之前调的叁数都用不了,定高跟定点飞机一上一下

飞机一上一下的,是水平一上一下,还是左右或前后,如果不是水平上下,你看是哪个方向就先加哪个方向的p值,加到抖动为止,再加一点d,使它平稳下来,你试试,也许能帮上你,抄别人的不一定有用,因为机架强度电机大小重心等等因素都会影响飞机的稳定。试试自己调,这个东西很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一上一下的,是水平一上一下,还是左右或前后,如果不是水平上下,你看是哪个方向就先加哪个方向的p值 ...

是水平上下动

网友:
那好像不是pid的事情,我觉得和你的动力,飞控gps等硬件有关吧

网友:
水平上下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不了,换了个390轴距的,之前调的叁数都用不了,定高跟定点飞机一上一下

实在不行先刷个车固件,再刷回四轴固件看看,使用默认参数

楼主:
这套设置是在450机上用的,

网友(2019-07-24):
照搬也没多大用处

网友:
那您的PID是多少呢?

网友:
我刚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