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飞控

楼主(2019-06-01):
麻烦问一下大神无人机的一键降落模式好不好用?

网友A:
挺稳定的,我用了小一百次没有出现过任何意外情况,前提是你的gps要好一点

网友:
非常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挺稳定的,我用了小一百次没有出现过任何意外情况,前提是你的gps要好一点

请问,一键降落模式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键降落模式怎么设置?

要有支持gps的飞控,apm pix或者商品控,对应的调参软件里都会有对应选项。gps是m8n芯片最稳定,m7我也试过,精度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稳定的,我用了小一百次没有出现过任何意外情况,前提是你的gps要好一点

是一键降落不是一键返航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键降落不是一键返航哎。

一个意思,一键返航是指飞回家再进行一键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意思,一键返航是指飞回家再进行一键降落。

那它不会发生侧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它不会发生侧翻吧

当然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