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p飞控 求助!

楼主(2019-06-01):
怎么把舵量加大   ?

我的乐迪AT10,舵量开到最大,飞机上也只有一点点。

怎么调?求大神?

网友:
遥控可以设置舵量啊

网友:
设置到120%试试

网友:
把mix啥的从0.5改大,能从0.5改到1.2,改到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A(2019-07-03):
飞行模式是手动模式吗?

网友(2019-09-05):
这涂装的颜色猛一看吓我一大跳。

网友(2019-11-19):
引用 网友A:
飞行模式是手动模式吗?

手动模式,遥控器舵量值100。只有不接飞控时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