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动异常

楼主(2019-06-02):
我用的pixhawk的飞控 ,好盈30a电调,朗宇的电机
机子搭好以后一直有推油门有的电机转有的电机不转(有时候油门推到最大也不转),或者是电机转着转着会停下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儿呀

网友A:
每次都是那一个电机不转吗

网友B:
如果你不确定是电机或者电调哪个出了问题,建议使用排除法,挨个排除,既然选了组装机,就不怕折腾,方法:把你的所有电机电调拆下,一个电机对应一个电调,把线接好,把电调信号线插遥控器接收机第3通道,上电推油门测试,(注意:电调没有5V供电的话,需要找个5V供电给遥控接收机哦)推油测试之前最好校准一下电调油门行程,依次进行下一组,如果有出现电机运转异常的话,把电调和电机拆开分别另外找对应的电机电调再测试,直到分析出是哪个出了问题

网友:
电机不转

网友:
是不是电机电调间的相断了

网友C:
是不是油门  没校准

网友D:
有可能是电机的香蕉头没有焊好,缺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确定是电机或者电调哪个出了问题,建议使用排除法,挨个排除,既然选了组装机,就不怕折腾,方法: ...

单独测试的时候每个电机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油门  没校准

校准过了还是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电机的香蕉头没有焊好,缺相了

新买的电机  按理说应该不会这个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都是那一个电机不转吗

还真没注意过    总之老有不转的电机

网友E:
校准完毕后,不要重启飞机,直接推油门,看看电机是什么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没注意过总之老有不转的电机

看看电机连接线是不是接触不良缺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校准完毕后,不要重启飞机,直接推油门,看看电机是什么状态

直接推就没啥问题  就俩转的快 俩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推就没啥问题  就俩转的快 俩慢

这样的话,还是没有校准好,把你校准过程的视频上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