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请问萝丽一代控有做成功的吗?

楼主(2019-06-02):
今天按上面的图做了一个一代的主板,发现与接收机无法对频,刷了多次单片机,检查了多遍,好像没找出问题。接收机刷三代的老板接收程序可以与三代控正常通讯,刷回一代控的程序好像不行,尝试短接了五六通道好像也不行,不知道有没有之前做成功过一代控的大咖,能请教一下,一代控如何排查板子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9-6-11 12:08):
昨天晚上研究了一晚上,终于做成功了!

楼主:
弄了半天原来一代不用对频,接收机上灯灭了后,自动就对上频了。

楼主:
我现在做成的样式

网友:
不懂 请问萝丽一代控有做成功的吗? 接收机,对频,在下萝莉控i 作者:wyd1996 2961   也不敢问

网友:
哈哈哈哈   看不懂啊

网友:
不知道那里出问题。 做过浪费钱。
各种折腾都不行 最后单片机烧了所以放弃了
做一代完全没有意义

网友A:
STC-ISP刷单片机时有个(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擦除用户EEPROM区)选项打上勾在刷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ISP刷单片机时有个(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擦除用户EEPROM区)选项打上勾在刷单片机 ...

我一般都会勾选上的

网友:
一代很好做

楼主:
方便发我一个联系方式吗?请教一下一代如何对频?

网友:
直接做三代吧,屏幕做插口的排线,设置好以后把屏拆了

楼主:
没人研究过吗?

网友(2022-04-01):
一代接收固件分享一个呗

网友:
做个试试,小控做3代拆装屏麻烦

网友:
不懂 请问萝丽一代控有做成功的吗? 接收机,对频,在下萝莉控i 作者:wyd1996 2586   也不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