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失控返航

楼主(2019-06-03):
(无正文)

网友:
你漏了一个操作

楼主:
请问是哪一步,指导下我吧

网友:
仔细看视频,视频分遥控器设置篇和飞控设置篇两种,都要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一步,指导下我吧

貌似在设置里面有个end point吧,具体英文我记不太清了,把里面的有个下线,设置成100

网友A:
你关控的时候地面站连着没有?
地面站保护选项是否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关控的时候地面站连着没有?
地面站保护选项是否打开?

连着没断,地面站保护选项也开了,选择的是返航

网友(2019-08-02):
设置通道的时候是不是在返航模式下,然后微调油门后,不仅是油门通道要B.F\S,相对应的五通道(辅助通道)也需要进行相同的操作,然后就可以关控看是否会跳到返航,最后再把油门微调调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