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飞控求助

楼主(2019-06-03):
请问各位模友,为什么安全开关解锁后,电机一直滴滴滴的响得很快啊,这是什么原因?遥控器能解锁,但给油起飞不了

网友:
不懂,帮顶pix飞控求助 飞控,电机,遥控器,PIX 作者:wyd1996 7286 pix飞控求助 飞控,电机,遥控器,PIX 作者:wyd1996 7247 pix飞控求助 飞控,电机,遥控器,PIX 作者:wyd1996 2926

网友A:
电调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校准了吗

校准了

网友B:
是不是反向了啊?或者油门不在低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反向了啊?或者油门不在低位

是在最低啊,应该没有反向吧

网友:
什么情况我的上传不了?

网友(2020-11-03):
滴滴响的很快就是电调的油门限度没校准

网友:
根据你的电调BB响的说明,进行电调油门校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