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2图传问题

楼主(2019-06-03):
按照群里大神视频接线 接好了 就是没有图像 相机也切换到tv了 相机有电池就接的地线跟信号线 有的人说对频对不上 我关闭发射机 接收屏幕雪花有变化 打开也有变化 究竟啥原因啊 求解

网友A:
慢慢查啊,先检查从摄象机到OSD的线有没有错误,再检查OSD的视频输入输出有没有接错,OSD供电正常不正常,图传发射端工作没有,图传频率发射与接收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查啊,先检查从摄象机到OSD的线有没有错误,再检查OSD的视频输入输出有没有接错,OSD供电正常不正常, ...

怎么查看图传发射端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查看图传发射端正常吗

如果确定摄像头到OSD视频输出的端的线都没有问题,可以做一根视频连接线,把OSD视频输出端和显示器的AV输入端连接起来,通电后能看到图像,就能说明OSD的视频输出没有问题,这就缩小了故障点,那么问题就出在图传发射和图传接收之间或者是图传接收和显示器连接出问题,这个没有看到实物,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如何去检修,如果楼主有多余的正常工作的图传发射和接收,就可以使用替换法查找故障点,要确定频率能对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摄像头到OSD视频输出的端的线都没有问题,可以做一根视频连接线,把OSD视频输出端和显示器的AV输 ...

谢谢大神 我想再请问下 我有个非凡osd不会接线 大神求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