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泡泡老师

楼主(2019-06-03):
解锁时电机转速超高请问要如何调低?
我添加不了图片,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谢谢
我用QGC地面站解锁飞控,电机直接最高转速狂转,然后切换模式后才能恢复正常。(电脑MP能正常解锁、怠速运转,但只有一个电机转,我猜应该是电调参数不一致造成的)
然后油门行程超小,%6应该就能拉起整机。(为了安全砖头压着的)
希望泡泡老师能帮我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