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大神们,这种卡录一体图传,如何加osd

楼主(2019-06-04):
各位大神,这种摄像头卡录一体图传如何接f3飞控的osd求解求解。。

网友:
这录像效果怎么样啊?有图能看下吗?之前也想买

网友A:
5.8g图传的av输入口切断,两头分别接入osd in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g图传的av输入口切断,两头分别接入osd in out

大神,可以说一下我这哪个是图传的输入口吗求解

网友B:
第一张图,屏蔽盖右边五个焊点,最下边那个焊点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屏蔽盖右边五个焊点,最下边那个焊点就是。

多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