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方向一直往一个方向偏,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9-06-04):
(图片)

网友:
重新校准电调,重心保持平衡,还不行的话,换电机吧

网友:
不动她自己动?

网友:
重新校准

网友:
昨天我发现我的穿越机悬停的时候也是慢慢向右偏,我反复琢磨,发现只在地面站地面站里校准过一定要在配置选项里面点保存,我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换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