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a6b这个接收器, ibus怎么接线啊 求大佬告知,到处查不到资料

楼主(2019-06-04):
富斯ia6b这个接收器,   ibus怎么接线啊   求大佬告知,到处查不到资料 富斯,接收器,这个,接收,怎么 作者:ZHANFUN 6151 富斯ia6b这个接收器,   ibus怎么接线啊   求大佬告知,到处查不到资料 富斯,接收器,这个,接收,怎么 作者:ZHANFUN 7734 富斯ia6b这个接收器,   ibus怎么接线啊   求大佬告知,到处查不到资料 富斯,接收器,这个,接收,怎么 作者:ZHANFUN 7956

网友:
富斯ia6b这个接收器,   ibus怎么接线啊   求大佬告知,到处查不到资料 富斯,接收器,这个,接收,怎么 作者:一桶泡面闯天涯 7404 富斯ia6b这个接收器,   ibus怎么接线啊   求大佬告知,到处查不到资料 富斯,接收器,这个,接收,怎么 作者:一桶泡面闯天涯 7134 富斯ia6b这个接收器,   ibus怎么接线啊   求大佬告知,到处查不到资料 富斯,接收器,这个,接收,怎么 作者:一桶泡面闯天涯 1719 富斯ia6b这个接收器,   ibus怎么接线啊   求大佬告知,到处查不到资料 富斯,接收器,这个,接收,怎么 作者:一桶泡面闯天涯 3126 富斯ia6b这个接收器,   ibus怎么接线啊   求大佬告知,到处查不到资料 富斯,接收器,这个,接收,怎么 作者:一桶泡面闯天涯 9340

网友A:
又上角3个针脚就是ibus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又上角3个针脚就是ibus

就是第一排横着的6个排针,右边那3根就是ibus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第一排横着的6个排针,右边那3根就是ibus的接口

大佬,  说一下那三根针按顺序是什么吗,   万用表不在身边

网友:
谢谢分享!富斯ia6b这个接收器,   ibus怎么接线啊   求大佬告知,到处查不到资料 富斯,接收器,这个,接收,怎么 作者:wyd1996 1899 富斯ia6b这个接收器,   ibus怎么接线啊   求大佬告知,到处查不到资料 富斯,接收器,这个,接收,怎么 作者:wyd1996 3118 富斯ia6b这个接收器,   ibus怎么接线啊   求大佬告知,到处查不到资料 富斯,接收器,这个,接收,怎么 作者:wyd1996 2219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说一下那三根针按顺序是什么吗,   万用表不在身边

明明是防呆接口 反了接不了

网友:
SENS这一个是传感器接口,SERVO这个是伺服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  说一下那三根针按顺序是什么吗,   万用表不在身边

有你问的这会功夫早就插好了 防呆懂不 插反了插不进去 就算插进去了也烧不坏 因为中间是电

网友(2019-08-02):
引用 网友B:
有你问的这会功夫早就插好了 防呆懂不 插反了插不进去 就算插进去了也烧不坏 因为中间是电

是的,插进去不会烧坏的。我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