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手机总提示风险?

楼主(2019-06-06):
哪位有跟我一样的吗?什么原因啊?

楼主:
是提示app有病毒?

网友A:
都是一样的,没事

网友:
见怪不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一样的,没事

为什么就模友之吧有拦截呢?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B:
小米手机和华为手机表示从未出现过此类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米手机和华为手机表示从未出现过此类问题

楼主的就是华为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就是华为手机

肯定是装了第三方杀毒软件了,卸载掉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也是华为手机,但是都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华为手机,但是都没显示。

你是不是9.0.1版本的系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9.0.1版本的系统啊

是的。

网友(2019-08-23):
论坛因为纯公益性质,所以没有过多的钱来更新系统,所以造成这样,请大家多谅解吧谢谢!

楼主:
谢谢峰哥回复!别的没什么,就是签到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