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第三个萝莉控

楼主(2019-06-06):
前面2个是洞洞板的,第一次做的时候还失败了,断断续续2、3个月才搞定,然后改到一个控壳里,结果控壳被我挖得面目全非,非常非常非常的丑,已经被我拆了第三个萝莉控 固定翼,电池,天线,图传,电调 作者:wooddoor 6256 。第二个干脆就直接裸奔了。后来又找追梦买了一个控板,只能1s的,结果被我接上2s电,挂了。几个月后,嘉立创、捷配打架,群里兴起打板狂潮,我也凑个热闹,打了好几个板子(追梦的mini控板拼接收、电调、集成电调的接收),于是再次动工,制作。

这是追梦的板子的说明:

第一次焊接贴片,还好吧,没想象中难,不过毕竟这个板子最小也就0806的贴片,再小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

挖控壳(请忽略挖得那么丑陋,毕竟第一次做,也没啥好工具,几乎全靠一把微型电钻挖的,一不小心就挖过头了第三个萝莉控 固定翼,电池,天线,图传,电调 作者:wooddoor 7523 ),这个盒子还是去年群里某大佬推荐的,原来打算给之前洞洞板做的裸奔的那个控穿衣服的,结果发现这个盒子太高了,其实并不太是适合做控壳,于是一直搁置。这次做控,把它翻出来用吧,因为比较高,里边空间充足,于是干脆把图传接收也装里边去。

把显示屏(多年前装可视倒车的屏,因为后来有问题,就拆下了一直闲置,这次有它的用武之地了)、图传接收装上去:

4块18650,最边上那个红色的专门负责给控供电,其它3个串联,12v,给图传接收和屏幕供电:

因为图传塞进盒子里边了,无法看到图传接收的频道显示,需要引出数码管到控壳外边,还有图传的开关按钮、av输出、电源全都要接引出来。测试标记一下原图传中数码管的各引脚定义:

显示屏原来有2路视频输入的,原来的线太累赘了,拆了重新接线:

图传右边是2个充电接口,3S电池盒上边是图传、显示屏的电源总开关:

从图传里边引出来线全部从原来图传的av接口中穿出来(线不能大,所以接数码管的必须用漆包线了),图传的av接口没有引脚露出来可供焊接的,找到一条路过的线路,刮开阻焊层焊接上去(黄色那条线):

完工,上电测试,一切正常(除了忘了把遥控的天线装上去第三个萝莉控 固定翼,电池,天线,图传,电调 作者:wooddoor 6246 ):

两条天线都装上:

网友:
还不错。。。第三个萝莉控 固定翼,电池,天线,图传,电调 作者:wyd1996 4106 第三个萝莉控 固定翼,电池,天线,图传,电调 作者:wyd1996 5679 第三个萝莉控 固定翼,电池,天线,图传,电调 作者:wyd1996 6988

网友:
我去年也把萝莉控和图传一体屏放一个控壳了,后来发现信号互相干扰,又拆了

网友A:
技术小白,前来支持一下,感觉不错,就是不知道信号不互相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小白,前来支持一下,感觉不错,就是不知道信号不互相干扰吗?

谁跟谁干扰?

网友(2019-08-15):
引用 网友B:
这垃圾东西还做他干啥,4代黄了,萝莉梦也破灭了

怎么啦朋友

网友C:
那个屏,我也有一个,改一下,可以用3.3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屏,我也有一个,改一下,可以用3.3v供电

哪个屏?

网友(2019-10-25):
pcb文件能分享下嘛,76283725@qq.com  谢谢

网友:
怎么不用五向开关可以省些空间接线也简单

网友(2020-01-23):
真是高手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