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这些配件能做固定翼吗

楼主(2019-06-06):
有2204 2300kv电机和5045三叶螺旋桨能做什么固定翼翼展小一点的新手入门

网友:
能做翼展60cm的固定翼飞机,ft mini的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
网上卖300块的飞翼就用这种动力配置,叫AIR WING还是什么的,翼展800

网友:
飞翼  AIR WING

网友A:
65翼展的纸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翼展的纸飞机

那么大

网友A:
65CM不大呀 我的1M翼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CM不大呀 我的1M翼展

不会弄之前玩穿越机剩下的。感觉固定翼应该容易一点

网友:
百度有图纸照图施工

网友(2019-09-01):
纸飞机了,适合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