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纳姆全向车

楼主(2019-06-06):
视频在

之前用金属轴效果不好,可能金属轴阻力太大,不一致性更不好。
也别被金属轮毂的 麦克纳姆 迷惑,那轮子看似漂亮,胶皮太薄,实际又贵又不好用。

网友:
啥工具都有,啥设备都齐

网友:
老哥真棒,

网友A:
这种减速电机一致性太差了,用过一次就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减速电机一致性太差了,用过一次就拆了

  加陀螺有修正的功能

网友(2019-08-21):
大哥真棒

网友:
麦克纳姆轮好贵啊。。。

网友(2019-10-18):
控制器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