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烧了求助

楼主(2019-06-06):
apm2.8飞控没有拔jp1  直接用电流计  烧了 现在供电只闪一下绿灯就不闪了  求助大神们 请问怎么解决啊  拜托了    今天我我把一个原件烧了 又能连电脑了 求助 该怎么修  图中位置那个烧了

网友A:
换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就行了

不知道具体型号啊 老哥

网友:
具体型号

网友:
看不清你圈的是哪个元件,如果是保险丝断了,可以直接连线。

网友:
好像是个二极管

网友:
帮你回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具体型号啊 老哥

主板上还有几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具体型号啊 老哥

c:\1.jpg 按你照片,D4 是横向那个二极管,D1是竖着的,F2是保险丝。

网友:
全黑的那个是二极管,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他的型号,两段是金色的是保险丝,硬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