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电容引脚熔断

楼主(2019-06-06):
自己参考好盈40A的电调,换了电源,200A的MOS管,在实验室带浆测试的时候50-60A电流没有问题。但是一上飞机,前面的两个电调的大电容(2个470UF的电容)的引脚烧断,两次了。第一次是烧断一个电调的电容,第二次飞前面两个电调的电容都烧断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呀。当时的情况飞手说是在切换什么模式,主要靠两个前电机全油门工作。但是电流一共才60多A。下面是图片。

网友A:
群里都没问出结果。。。

网友:
短路开路?

网友:
繁华似锦觅安宁 ,淡云流水度此生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是不是设置电调刹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置电调刹车了

对的呢,本来不要刹车,因为我下的程序带刹车,当时想的是测试就没改。有影响吗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里都没问出结果。。。

对呀,想不通为什么

楼主:
你是说电容短路吗?两次了,应该不是短路。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C:
实验室里面测试的时候用的是电源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验室里面测试的时候用的是电源机?

对,用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呢,本来不要刹车,因为我下的程序带刹车,当时想的是测试就没改。有影响吗请问? ...

就是这个问题,电调刹车会使得电流反转,电压会高出电源电压(你就这样理解,马达本身就是个发电机,他转动的时候会发电流,但是你刹车的一瞬间会产生很高的电压电流,甚至电压反转,所以就会造成这个问题,或者加二极管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问题,电调刹车会使得电流反转,电压会高出电源电压(你就这样理解,马达本身就是个发电机,他转 ...

好,我端午节后去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我端午节后去试一试。

去掉电调刹车或者选择耐压高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