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机架装多大浆

楼主(2019-06-07):
浆和浆不碰到的情况下最大装多少寸的

网友:
14或15寸

网友:
14或15寸H4   680机架装多大浆 机架,机架有什么用,SAM8机架,集成声卡机架,机架怎么用 作者:wyd1996 5968 H4   680机架装多大浆 机架,机架有什么用,SAM8机架,集成声卡机架,机架怎么用 作者:wyd1996 8609 H4   680机架装多大浆 机架,机架有什么用,SAM8机架,集成声卡机架,机架怎么用 作者:wyd1996 768

网友:
1555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