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想入坑 买个二手福斯i6练模拟器 除了买个福斯还要买什么

楼主(2019-06-07):
如题萌新想入坑 买个二手福斯i6练模拟器 除了买个福斯还要买什么

楼主:
互相帮助 谢谢自顶

网友:
买二手福斯干嘛,直接买新机不会担心有隐患,还得买接收机,充电电池,刷机线,加密狗,模拟器什么的

网友A:
接收机,充电电池,刷机线,加密狗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充电电池,刷机线,加密狗什么的

玩模拟器也得用接收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玩模拟器也得用接收机吗

改无线就要接收机 正常控连根线到加密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无线就要接收机 正常控连根线到加密狗就行

好的 谢谢 刚买了加密狗什么凤凰G7

网友:
加密狗也要买吧

网友C:
FSI6遥控器能刷成中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FSI6遥控器能刷成中文吗

我也不知道。我是萌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我是萌新

英文看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英文看不习惯

我现在连设置什么都不知道 模拟器今天就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连设置什么都不知道 模拟器今天就到

网上找说明书看

网友:
更觉得 openTX系统更好用一些呢....考虑到资金的话 淘宝上全新 I6X 10通也才300多呀 还带模拟器的

网友(2019-10-20):
期待福斯i6的14通道固件和中文固件放出来 谢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