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屏驱动板

楼主(2019-06-09):
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是哪里烧了还是坏了  通电黑屏没通电灰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很像

哪个是我拆这个驱动板后面的海绵胶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背光能点亮,检查一下mcu的外围电路

网友(2019-09-29):
没说明具体是哪个屏的驱动,不亮要看屏的几个电压有没有,检查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