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疆无人机获取目标范围正射影像

楼主(2019-06-10):
软件准备:iPad在App Store搜索下载“智飞地图”。

一、飞行前准备
起飞查:

1、检查无人机和遥控器电量是否充足(二者均保证在30%以上);
2、内存卡是否安装好;
3、螺旋桨安装是否牢固;
4、平板和遥控器是否通过数据线连接;
5、返航点是否刷新。

确认并核实安全高度
让无人机垂直升空,将云台调整为水平,环绕查看周围障碍物,确保智飞地图图传视角中的十字准心指示的位置没有障碍物,则当前高度判断为安全飞行高度。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4-22 14:24 上传

返航点确认:
通过点击
“测距”
功能,查看目标项目区域和当前位置的距离,方便寻找无人机的最佳起飞位置。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4-22 14:24 上传

返航点刷新:
无人机连接后,以无人机的起飞点作为返航点自动刷新,下图中红框内的为返航点。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4-22 14:24 上传

二、设定任务
“任务”
列表中点击
“新建”
,选择测区任务。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4-22 14:25 上传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4-22 14:25 上传

直接通过缩放地图控制初始任务区的边长(边长最大不超过2公里),点击“调整范围”
支持再次调整范围进行任务区的微调。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4-22 14:25 上传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4-22 14:25 上传

任务列表
中对每个任务进行一键式开关显示,可实现多个相邻测区叠加,确保每个相邻测区边界重叠,轻松完成大测区任务。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4-22 14:25 上传

三、
执行任务

参数设置:

飞行高度返航高度根据实地情况进行设定。随着飞行高度的不同,分辨率也会随之变化。

重叠率一般选择默认值,若测区实地起伏较大或建筑较多,可通过点击“+”号加大重叠率值。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4-22 14:25 上传

测区以及参数设置完善之后,点击“执行”,无人机自动检测参数,参数正常,提示是否执行任务,点击“执行”,飞行器自动起飞并执行任务。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4-22 14:25 上传

飞行阶段尽量保持遥控器和无人机之间无遮挡,并保持平板定位点箭头朝向界面中无人机位置,就能使遥控器和无人机之间的信号达到最优,随时随地判断出飞行器的方位。

四、返航

当执行完拍摄任务后,无人机会自动返航,自动返航过程中,可通过短按遥控器上的强制返航按键取消自动返航。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4-22 14:25 上传

无人机降落时,将云台调整到-90度(即垂直于地面),智飞地图界面中云台所指的十字准心(瞄准器)指示无人机降落至地面的位置,这样就能很清楚的判断降落的位置是否安全。(任务正常结束、中途强制结束、遥控器指令强制返航、触发低电量的情况均可实现自动返航。)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您好,打搅了。我想也许你需要穿越机无人机训练门拱门龙门FPV RACING GATE
我有几十套美国最热销全五星好评的无人机穿越机训练门拱门龙门FPV RACING GATE
价格不到4折, 实事求是的价格优惠,绝无虚假和夸张。
如有需要请点击下面帖子进入淘宝购买链接
4折团购美国品牌穿越机拱门FPV训练门无人机龙门GreEco Quaddi...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7421&fromuid=87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