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cc3d.bin 那位大师有啊

楼主(2019-06-10):
我的CC3D刷BF后状态灯不亮,说是要从新刷回  bl-cc3d.bin  才可以,在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有注册的,可是我注册不上。那位朋友有能发给我吗?或下载地址给我也可以。

网友A:
你用ST-LINK刷的吗? 如果是的, 直接下载最新的BF固件, 然后用ST的软件刷进去就好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楼主:
用ST-LINK刷的,没有成功,后只有一个灯亮,状态灯不亮了。电脑插USB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ST-LINK刷的吗? 如果是的, 直接下载最新的BF固件, 然后用ST的软件刷进去就好 ...

谢谢,只是在我的CC3D打不开,状态灯不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只是在我的CC3D打不开,状态灯不闪。

你这个说法, 极大可能是固件下载错了, 你用STM32 ST-LINK Utility把这个固件直接刷进去, 然后直接用BF最新的地面站连接看下

论坛可能会收NB, 我没有设置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说法, 极大可能是固件下载错了, 你用STM32 ST-LINK Utility把这个固件直接刷进去, 然后直接用BF最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ST-LINK刷的吗? 如果是的, 直接下载最新的BF固件, 然后用ST的软件刷进去就好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