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动力电池

楼主(2019-06-10):
有没有大神教教我怎么自己组装18680电池 3s3p 4s3p  万分感谢 还有自组用什么牌的电池性价比高  我的f450和s550 f450用的是银燕30a电调银燕2312 1000kv电机  1045桨

网友:
xp电池,新手阶段我一直用,全网最便宜,基本也比较稳定

网友:
很好组的我组的3S3P8400毫安的

网友:
容量最高的应该是索尼vtc6电池,二手的卖二十多块钱一个,专门测过了,以及电池50克不到,次新电池容量可以达到3100ma或者3070ma左右。要组电池组 的话,最好是有一个电焊机,这样用来焊接镍带比较方便,好要在网上买点塑料的底座,根据自己的需要买,基本上就可以方便的制作18650电池组了,注意焊接的时候不要短路,不然电池会冒烟的。

网友:
论坛里有教程,自己搜

网友A:
自己组成本高,还需要些设备啊,点焊机,电池内阻测试仪,电池架,镍条,论坛有个帖子说焊接的不牢靠,会脱焊,网店有卖点焊好的电池组,我看了好久,都是用在固定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组成本高,还需要些设备啊,点焊机,电池内阻测试仪,电池架,镍条,论坛有个帖子说焊接的不牢靠,会脱 ...

谢谢老铁

网友:
买焊不锈钢的那种锡焊丝,18650电池正负极稍微打磨下很好上锡的,上锡后用普通焊锡焊接,就用16或者14号硅胶线连接。点焊机投入就大了。便宜的话国产力神、比克这些都差不多,某鱼上面新的六七块一节,容量2500左右,组个3S4P容量一万,重量不到600克,也可以特斯拉拆机电池,容量高一些,不到九块一节。单节放电能力都在10A左右。不暴力飞完全没问题,整机悬停电流不会超过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