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悟2电机,3512电机

楼主(2019-06-10):
3512电机倾斜底座倾斜角度往那边好呢我装在680机架上用

网友A:
都往里面,朝中心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往里面,朝中心就行

角度朝内是吧

网友:
要是伞折 看折叠件自带上反角了没

网友B:
向内倾斜,增稳的,请问你是弄了个啥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内倾斜,增稳的,请问你是弄了个啥配置啊?

680机架1555螺旋桨乐天40安电调6S电池NAZA  LITE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680机架1555螺旋桨乐天40安电调6S电池NAZA  LITE飞控

做出来成品发来看看吧,挺期待的,我也想组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