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信号线,TX,RX

楼主(2019-06-10):
一直搞不清TX,RX代表什么意思,感谢模友

网友A:
图片上的英文不是写清楚了么?TX是发射,RX是接收。不相信可以淘网看图传发射与接收使用的三叶草天线,上面有标TX与RX。

网友B:
TX代表传送数据,RX是接收数据,即:Transmit 和 Receive 的缩写。(百度)

网友C:
一个发送一个接收,交互的必要条件

网友:
我一直是talk rea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发送一个接收,交互的必要条件

感谢。。。。。。

网友:
out 和in总得认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的英文不是写清楚了么?TX是发射,RX是接收。不相信可以淘网看图传发射与接收使用的三叶草天线,上面 ...

感谢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X代表传送数据,RX是接收数据,即:Transmit 和 Receive 的缩写。(百度)

感谢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