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解锁后电机转一会儿,陀螺仪就自己转了

楼主(2019-06-10):
cc3d飞控,解锁后电机转一会儿,陀螺仪就自己转电机有一个就慢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2019-10-3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起飞,突然一个电机像断电一样减速,不平衡,

网友:
上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