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换了个runcam摄像头,osd界面有变化,需要重新编辑osd了吗?

楼主(2019-06-11):
原先那个摄像头osd界面完整,可是前几天我换了个runcam摄像头,osd界面有变化,部分信息被遮掩了,这是不是需要重新编辑osd了吗?

网友:
是不是画面比例变了

网友:
牛逼换了个runcam摄像头,osd界面有变化,需要重新编辑osd了吗? Runcam3如何,runcam5测评,runcam卡录,runcam官网,runcam3s 作者:一桶泡面闯天涯 9605 换了个runcam摄像头,osd界面有变化,需要重新编辑osd了吗? Runcam3如何,runcam5测评,runcam卡录,runcam官网,runcam3s 作者:一桶泡面闯天涯 9947 换了个runcam摄像头,osd界面有变化,需要重新编辑osd了吗? Runcam3如何,runcam5测评,runcam卡录,runcam官网,runcam3s 作者:一桶泡面闯天涯 3955

网友:
画面比例变了换了个runcam摄像头,osd界面有变化,需要重新编辑osd了吗? Runcam3如何,runcam5测评,runcam卡录,runcam官网,runcam3s 作者:wyd1996 9438 换了个runcam摄像头,osd界面有变化,需要重新编辑osd了吗? Runcam3如何,runcam5测评,runcam卡录,runcam官网,runcam3s 作者:wyd1996 5577

楼主:
原来是NTSC 与PAL制式不统一,摄像与图传都调成NTSC就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画面好像干扰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NTSC 与PAL制式不统一,摄像与图传都调成NTSC就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画面好像干扰很大?

请问摄像在哪里调?图传在哪里调?

楼主:
我的摄像头是runcam mini swift这个摄像头是默认的NTSC,是无法自己更改的。图传在话在软件里选择NTSC就可以了,两者一致就了。我给你找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