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我的航模电池充满电一用就没电是怎么肥四?

楼主(2019-06-12):
小四轴玩具,电池充满电,电压4.2,对频后按一键起飞,一离地马上断电。
用电阻放电测试,压降在0.1V左右

网友A:
有无保护板。如果有有可能保护板坏了。没有保护板也有可能电芯坏了。个人见解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无保护板。如果有有可能保护板坏了。没有保护板也有可能电芯坏了。个人见解勿喷

总之要换电池了……

网友:
内阻太大,放电c数太小,基本废了

网友:
换电池试试

网友(2020-06-05):
换了吧,小电池而已